6070IH穿透怎样设置[求助]

楼主(2011-02-12):
电脑通过6070IH与三菱FX1S进行穿透,6070IH与三菱FX1S通讯都正常,按教程做的画面和232的线,现在始终不能穿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7-8 21:57:27编辑过*

网友:
教程上的线两头反了。还要做几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分别对应LB9030.LB9031.LB9032
。等你设置完参数后按下开关就穿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