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6I与台达PLC测试试验中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最近在学习触摸屏控制PLC技术。
自己有个台达PLC,第一步,我直接在屏上设计个Y0按钮,是可以控制PLC的Y0输出;
然后,我编了个程序下载到PLC里,通过PLC里面的一个寄存器M0去控制Y0。但是,当我在屏上设计个M0按钮,通过屏上这个M0按钮去开关PLC程序里的那个M0,进而控制Y0。却没有实现。
屏上按钮选的是位状态切换开关,读取和写入地址都是PLC的M0,是在线模拟方式。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请版主或知道的前辈指点。

网友:
可以的,开关类型是不是没设成切换开关。我做过这样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