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复制一个程序中的一部分到另一个程序中?

楼主(2011-02-12):
现在有个新程序需要在以前的其他程序中复制一些画面过来,可是我发现这个软件不能在两个程序间复制,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网友:
是可以复制的,但是必须是同样的型号屏,不同型号的可以先转换,然后再打开需要要复制的程序,关闭后再打开在需要粘贴的程序里。值得注意的是样只能一个画面的复制,要是相同的很多,不如用原来的程序改,然后另存为一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