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在读取VD数据中出现的错误

楼主(2011-02-12):
维纶屏在读取VD数据中出现的错误:

采用EB800V345版。6070iH2版的触摸屏。西门子S7/200 XP CN的PLC。

PLC里面设置数据存储是:VD1100,VW1104;VD1110,VW1114;VD1120,VW1124;............
大概连续采用了10行。
触摸屏里面数字输入元件,分别读取和写入VD1100和VW1104等数字。
读到VD1110和VW1114时,如果VW1114是0时,VD1110无论输入什么数字,都显示为0,
如果VW1110是非0数字,则VD111

网友:
你选择使用SIEMENS S7/200 (VD any address)这个驱动试试看

另外, 人机识别码LW9046~LW9047只能写, 不能读, 也就是说你重新开机后, LW9046~9047会显示为0, 这是一项保护机制, 避免被有心人看见你的人机识别码

你可以先利用一个工程档案将HMI写入特定的人机识别码, 其他的工程档案如已启动识别码保护功能, 则此工程档案的识别码需要与机器的识别码相同, 工程档案才能正常运行

楼主:
第一项等有空了再试,以免出现其它未知故障。

第二个关于人机识别码的,这个解释还说的过去。其实显示为******更好点,至少好理解。

以下是引用kevin chen 在2010-7-22-22:06:17的发言:
你选择使用SIEMENS S7/200 (VD any address)这个驱动试试看

另外, 人机识别码LW9046~LW9047只能写, 不能读, 也就是说你重新开机后, LW9046~9047会显示为0, 这是一项保护机制, 避免被有心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