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字体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之前用过MT500的屏,字体显示不是很好。后来用了三菱的触摸屏。字体显示的效果很好,请问威纶的高质量字体怎么实现?

网友:
MT500是点阵字体
MT6000/8000产品可以调用windows中的字体,更为丰富

可以使用新产品

另外,不要使用楷体等容易发虚的字体
字体和背景色可以反差大一些

网友:
我使用MT8000系列做了几套系统。字体显示很好。如果想字体更丰富,可以把WINDOWS的字体文件拷贝到MT8000的字体文件中(加入)。这样你的MT8000的字体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效果很好哩。不知别的屏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们支持微软公司开发的大多数字体,可以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