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除了用作下载程序,可以保存触摸屏内的计算数据吗

楼主(2011-02-12):
问题如题,SD有哪些作用
存储数据应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
SD卡可以用来保存数据,若是资料取样的数据,你可以直接勾选保存在SD卡即可。

楼主:
还想问下触摸屏的一个技术指标
触电反映速度为多少, (主频400MHZ)
比如串口设置9600bps, 我控制一个点打开PLC输出端口
响应速度为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