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需保存某段时间的数据,然后备份到U盘

楼主(2011-02-12):
如果在某个时间,需要开始采集数据(每次8个数据,从PLC里面读取),每隔10分钟保存一次,一直到需要结束保存数据时,如20天后。希望能够在接收到开始和结束信号时,
触摸屏能按照要求保存数据到某个文件(如一个特定的文件名,最好能自己设定)。

通过资料取样可以保存数据,但是无法按照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来保存为特定文件名的文件,尤其是这些时间都是不固定的。

另外,以前可以备份资料取样数据到U盘的,现在不行了。是怎么回事?
是否是因为设置了禁止上载?人机识别码?等的缘故。
且上载历史数据到U盘也不行,只要上载历

网友:
你的前一个问题比较混乱,没有理清

1、资料取样的文件是按照日期来命名保存的,保存的位置(文件夹)可以自定义;

2、可以通过位信号来控制资料取样是否要进行,也就是资料取样中的“暂停控制”;而这个位信号,可以通过“元件-排程”来设置,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3、可以通过系统寄存器LB9039 备份动作指示,来标识是否有备份动作;V345之前版本软件,在备份时如果拔出U盘,下次不能备份;V345版本中此问题解决;

可以换个U盘试验;

楼主:
以下是引用浮云游子 在2010-8-3-20:25:47的发言:
你的前一个问题比较混乱,没有理清

1、资料取样的文件是按照日期来命名保存的,保存的位置(文件夹)可以自定义;

这个我已经实现了,每天一个文件,从0时0分0秒开始的,23时59分59秒结束。
文件夹也可以通过触摸屏输入进去。

2、可以通过位信号来控制资料取样是否要进行,也就是资料取样中的“暂停控制”;而这个位信号,可以通过“元件-排程”

网友:
我也有这方面的需求,每一次的采样可以有不同的文件夹或文件自定义,或者是首次采样可以自定义,以后的采用可以利用01,02....来加入首次自定义文字的后面。

目前的文件夹自定义方式,确实有点不太灵活,如果真的能够改迈的话,那是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