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显示小数

楼主(2011-02-12):
我用三菱PLC 做的加,减,乘,除计算结果有小数点怎样在MT506里显示
                                  如:1.25     如0.333

网友:
如果是PLC中数据格式是浮点数,那么在屏里面数值显示元件的数据格式也要设为浮点数,数字格式中把上下限,小数点后位数设置一下。只要保证屏和PLC的数据格式相对应就没问题。

网友:
那么plc应该怎样,举个例子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