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体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做了个纯字体的画面,但下载到MT6056I里面之后全部显示一个个方框,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双击字,将字体改成宋体等中文字体,重新保存,编译,下载,即可

网友:
还是不行。。。。。。。。。。。。。。

网友:
换台电脑,然后再把字体编译一下,可能是您电脑系统的字体库的问题!EB8000软件没有自己的字体库,调用的是电脑系统的字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