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体问题

楼主(2011-02-12):
为了增加可用的字体,我在网上下载了几个字体文件,在WINDOWS的FONTS文件中可以见到新增字体(微软字体),但EB8000却只找到其中的一个,而其他字体文件的属性完全一样,这是为何?

网友:
您好,首先将您的文字文件复制粘贴到控制面板,字体文件中,然后在系统参数,字体中将文件添加进去,您先试一下,不行的话,将文字文件发到我邮箱,我在这边试一下,谢谢! wangwen@weinview.cn

楼主:
我是在WINDOWS的fonts文件夹中粘贴字体文件的,这应该没问题吧?我按您说的再试一下?

楼主:
Wangwen先生,你好,不知你试过没有我发给你的字体文件?结果如何?反正我这边反复试过是不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8-13 9:36:58编辑过*

网友:
您好,我试过了,只有一个可以,和您的现象一样,这边正在分析原因,和同事交流解决后给您回电。

网友:
您好,我有咨询过同事,我们的屏支持大部分微软开发的字体,其他软件公司开发的字体我们不一定支持,您可以换个字体使用,有问题再和我联系,谢谢!

楼主:
你好,我也试过微软的“微软繁琥珀”,“微软简隶书”等等,都不行,可我另一台电脑上的3.32版本却可以,是不是版本4.10有问题?

网友:
可以将那两个字体发过来我试一下好吧?

楼主:
还是发到你的邮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