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不能同时打开两个工程文件吧!!

楼主(2011-02-12):
好像不能同时打开两个文件,因此在两个项目文件中切换时,比较麻烦。

尤其是对初学者,需要按照别人的模板来练习时。

能否改进?

EB8000v410相比V345有什么改进?

网友:
暂时是不能的
可以使用编辑菜单中的窗口复制功能,将两个工程里的内容进行复制

EB8000v410相比V345:
1、增加了两个重要驱动:
Allen-Bradley EtherNet/IP-Tag (CompactLogix/ControlLogix)
西门子S7-1200

2、增加了打印机驱动:EPSON TM L-90

3、增加了影像输入元件,配合新款X系列触摸屏的视频输入功能

4、事件显示元件在显示时可以同时显示多天历史数据(原来只能按天显示);

5、USB驱动可以自动安装;

6、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