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屏系统保留暂存器地址说明PDF

楼主(2011-02-12):
本人将EB8000使用手册里的有关系统保留暂存器的章节扣出来,以方便大家学习之用。

楼主:
怎么添加附件呀?

网友:
一般使用的时候,可以直接勾选系统寄存器,查找相应的地址,您方便的话,给我发一份,谢谢了,wangwen@weinview.cn

网友:
怎么看不到呀?

网友(2011-04-22):
楼主方便请米俺一份wwylicon@qq.com

网友:
EB8000系统寄存器值可以在库---地址标签库中导出,请使用最新版本软件。
添加附件的方法是点回复右上角的高级模式,选择附件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