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定位到采用不同字体的对象

楼主(2011-02-12):
在电脑模拟时,是无法看到字体显示错误的,因为电脑本身有大量的字库文件可以加载。
但是在触摸屏里面有时就加载不上,造成下载后字体显示错误。

为此,想要统一整个触摸屏的字体,但总有些是漏掉的,如何快速定位到采用这些字体的对象上?

网友:
你好,在系统参数设置中,字体,增加相应字体,对于能够添加进去的字体,屏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