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一个复归型位状态切换开关(A),复位N个1状态的切

楼主(2011-02-12):
1、怎样用一个复归型位状态切换开关(A),复位N个1状态的切换型位状态切换开关(B)至0位?
2、切换后按A不再起作用,除非B选择到了1位。
3、当切换型位状态切换开关(C)置1位后,按A不再起作用。

网友:
LW0包含16个位,一个复归型切换开关触发宏指令,宏指令功能就是对LW0进行相关操作,然后将LW0的每个位传递给相应的开关B

楼主:
宏指令?才学1天呢,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不客气,其实宏指令很简单的,就是几个类似VB的函数,您只需要看要用到的几个函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