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1屏多机

楼主(2011-02-12):
用的是6070I的触摸屏,下位机都是单片机,大概有7、8台。 全部用modbus ASCII协议,请问如何设置?

不用以太网口,全部都用串口连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8-19 16:51:06编辑过*

网友:
可以走多站号,通过不同的站号访问相应的单片机,但是必须是485的接线,7,8台的话,通信速度可能会很慢。 也可以走232,但是只能连三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