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6000与MT8000的通讯接口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2-12):
各位请教一下:1.MT6000与MT8000的通讯接口有什么区别?
                     2.人机界面上的9针母座和9针公座通讯时有什么不同,是否需要不同的设置?

网友:
MT6000系列的除了MT6050和MT6056外,其他的系列和MT8000系列的串口定义都是一样的,公座代表COM1口的RS232和COM2口的RS232,母座代表COM1口的RS485和COM3口的RS232和COM3口的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