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读写PLC程序?[求助]

楼主(2011-02-12):
PLC采用三菱FX1S,触摸屏采用维纶MT6056I,可以从触摸屏读出PLC程序吗?我记的三菱触摸屏和三菱PLC可以啊

网友:
应该是不能

网友:
只能够做穿透,即通过触摸屏对PLC下载程序,直接从屏里面读取PLC程序是不可以的

网友:
用屏的穿透功能可以读写PLC程序

网友:
用屏的穿透功能读写PLC程序是可以的,但是有个问题,屏重新下载程序后穿透的参数就要再次设定,还有如果在监控PLC时要操作屏就不可以,国货就这鸟样还什么反对日货,你能做到和三菱一样大家当然会买国货了,反日货不是叫出来的。

网友:
我用的现在都烦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0-10 0:05:50编辑过*

网友:
日,楼上的也不想一想,三菱的5.7“界面多少钱一个?够买2个6056吧,
国产界面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穿透功能传输速度慢的不行,
你还不如去买三菱PLC下载线SC-09,几十块钱一根!

网友:
楼上那位仁兄说得好,支持国货,不要奖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