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增加一个小功能后突然变得很慢!

楼主(2011-02-12):
仅仅增加了一个现实历史曲线的功能,也就是按照DEMO里面增加的一个功能。

其他没有改变,现在触摸屏变得反应特别的慢,画面切换慢,且点击按钮也没有反应,
和PLC通讯也断断续续的(通过指示灯显示)。

6070ih的屏,西门子224XP CN的PLC。

网友:
确定一下是不是这个元件导致的通信速度慢;单独测试此元件的通信速度;确定屏能正常访问PLC的地址;图片要使用原始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