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K V410版的BUG?

楼主(2011-02-12):
V410里面,设置元件属性,点击确定后,画面没有刷新。
结果就是,原先画面上,被属性框覆盖的地方,变成了空白!
这样在使用的时候是相当的不爽。总要切换其他画面或者点击某些元件,来手动刷新。
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脑的问题。有没有其他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没有遇到啊,你的现象也没有模拟出来

楼主:
另外还有切换画面的时候很慢。后来发现,原因在我将程序保存在U盘里面(因为电脑是公用的)。后来将程序拷出来后,一切异常都解决了。

楼主:
拷到电脑上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是同样的情况!看来不是U盘的问题了。疑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