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6056T与三菱FX2N通讯不了

楼主(2011-02-12):
威纶通MT6056T触屏,三菱FX2N。
触摸屏DB9头连线为
1、2、3、4、5对应PLC头4、7、1、2、3

PLC软件设置和EB8000系统参数设置也试了很多遍,屏上老是显示PLC没有响应。请各位d大侠详细帮忙说说,EB8000和三菱GX DEVELOPER设置,谢了!

网友:
我使用一块MT6056i与FX2N通讯,把触摸屏通讯设置为rs-485 4w。波特率:19200,数据位:7位。校验:偶。停止位:1位。 即可正常工作。

网友:
首先看PLC是否可以下载程序,排除PLC的COM口正常,然后在线模拟,检查软件设置,然后联机测试

网友(2014-06-29):
回复 网友A:

    PLC上还要设置什么吗。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PLC不需要进行什么特殊设置,如3楼所说可以用PLC编程电缆连接PLC,触摸屏程序中工具--在线模拟进行测试,触摸屏中要选择RS485 4W进行通讯,且电脑设备管理器中的COM端口要和触摸屏程序中选择的COM口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