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6100i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1-02-12):
MT6100i用USB线下载程序无法进行,驱动装到一半后停止说无法安装;
用U盘下载,U盘插入屏后,屏无任何反应;
以上2个问题请教各位帮忙解决下,在线等,谢谢!

网友:
USB驱动安装时,选择手动安装,然后输入EB8000软件根目录下的USB driver文件夹,U盘我们建议用户使用金士顿的2G以下的,若有问题,可以拨打400-888-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