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删除与增加

楼主(2011-02-12):
编程要求:
      把配方索引寄存器RW0—9999分为100个组,每个组100个配方,即RW0—99为第一组,RW100—199为第二组,其余依次类推,每个RW前分别有编号,从1到100,每组编号都是这样。
编程问题:
      1。要求在每个配方组里任意增加或者删除一个配方,只须触摸配方的编号,便可以在该配方后面增加个配方,或者删除该配方,初始值为0,如在第二组的RW125后面增加,在RW126可以输入新的配方数据,原在RW126及之后的配方依次往下移动,要求RW199不能往RW200里移动,即

网友:
这个功能只有使用宏指令了,拨打400-888-0872询问相关技术吧

楼主:
有问过了,但没有得到回复,有那位高手知道,请指点迷津。

网友:
我们网站上有个配方的实例,和您的功能类似,你可以下载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