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每次都编译错误?[求助]

楼主(2011-02-12):
我每次搞的程序,编译的时候都是错误,不知道为什么,懂行的大哥帮我指点下,如图所示。如果不选“建立字型档”,编译就没错,寻求解决方案,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9-6 14:59:32编辑过*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见您的图片,您首先卸载您的软件,在网站上下载EB8000 V3.45版本的软件重新安装试一下,换台电脑也行,若还是没解决,打400-888-0872咨询一下

网友:
以下是引用wangwen 在2010-9-8-9:51:39的发言:
不好意思,没看见您的图片,您首先卸载您的软件,在网站上下载EB8000 V3.45版本的软件重新安装试一下,换台电脑也行,若还是没解决,打400-888-0872咨询一下
恩,那天我重新安装下软件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