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归型位状态设置开关"

楼主(2011-02-12):
大家好:大家遇到过“位状态设置开关”复位迟钝的现象没有啊?

我这就遇到了,    6100i与S7-200通讯.  i触摸位状态设置开关一下后,对应的PLC地址不是立即复位,而是等了几秒钟才复位,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你的工程很可能是从EB500软件转换为EB8000软件的,您将PLC的通信参数设置一下,通信延时是5毫秒,ACK信号延时调为30毫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