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取消上传功能的详细

楼主(2011-02-12):
MT6100I的系统参数设置画面的系统设定中有一项:取消上传功能 重新启动HMI后生效,
请问选择这项后再下载程序后是不是就不能上传程序到PC机了?

网友:
是的,上传上来的是一个格式有错误的文件,不能够反编译,也不能够重新下载到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