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2-12):
请教,1.我的MT6100,怎么上传到电脑的文件,打不开?提示:This MTP must use a newer tool to open 。2.我的RS232线长度在10米左右,会出现传输不稳定,难道线太长了?急 急 急

网友:
打不开是因为您屏里面的XOB文件是用V410的软件编译的,您在我们网站上下载个V4.10版本的软件就行了,RS232通信的话,如果距离远了,可能会出现不稳定,这与本身的RS232传输有关,您要加信号放大器或者一些抗干扰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