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SetData和GetData函数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事先定义了float i=2.23,用SetData(i ,LW_Binplc ,100,1)把i的值写入LW100,用一个数值显示元件显示LW100的值,发现将数值显示元件的类型无论是选成十进制还是选成单精度,浮点数都无法正确显示(不是显示0就是显示星号),最后将显示类型设为十进制,小数点前2位小数点后2位,下限0上限9999,同时在宏里将i 赋值223,数值显示元件显示出来的方是2.23,我想问一下MT500对于实数到底如何处理,我这样做虽然显示出来是我需要的值,但LW100的真实值是不是确实是2.

网友:
您这两个函数的格式就有问题,可以参考宏指令说明章节,对于数字格式,您地址里面是什么格式,那在我们的屏中就要设置成相应的格式。这两个函数可以直接对连续的地址进行读取,注意一点,在屏里面VW使用的是2的倍数地址,即可以使用VW0,VW2,VW4等。若有问题可打我座机吧0516-62990156,或者打400-888-0872,相关技术人员会给您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