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载入字体

楼主(2011-02-12):
上传时提示错误,无法载入字体,后来重启触摸屏传进去一次,再后来怎么传都是提示无法载入字体,换了电脑也不行,编译时也选择了建立字型档,有谁遇到过

网友:
以下是引用cscscs 在2010-9-8-19:50:43的发言:
上传时提示错误,无法载入字体,后来重启触摸屏传进去一次,再后来怎么传都是提示无法载入字体,换了电脑也不行,编译时也选择了建立字型档,有谁遇到过
您是使用什么型号的触摸屏呢?可否尝试用U盘来进行下载操作!

网友:
以下是引用danier 在2010-9-9-10:17:43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cscscs 在2010-9-8-19:50:43的发言:
上传时提示错误,无法载入字体,后来重启触摸屏传进去一次,再后来怎么传都是提示无法载入字体,换了电脑也不行,编译时也选择了建立字型档,有谁遇到过
您是使用什么型号的触摸屏呢?可否尝试用U盘来进行下载操作!
电脑更换有没有换USB线啊?应该是下载线的问题,之

楼主:
用的是MT6010,原装下载线搞丢了,后来一直用的我得手机数据线,这是第一次用这个屏,以前用MT6070没问题,打算买条新线试一下

网友:
无法载入字体,触摸屏进不了初始界面,是什么原因?

网友:
很有可能是USB下载线的问题,换根原厂出产的下载线试一下

网友:
或者是电脑的USB借口是否是2.0的,如果电脑很老,是1.1的接口,可能存在这个问题,换台2.0接口的电脑
估计是新老版本的问题,我用的技术支持说的线也不行,后来把高版本的软件换成了低版本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