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MT506 MV 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PLC : omron CP1E
触摸屏是 MT506 MV
设置数据输入  设备类型  : D  地址:0
                    触发类型  : D_bit   地址:0

为什么我点击触摸屏输入的地方,有时候可以弹出小键盘有时候就不行?
非常急啊,弹不出小键盘-------------
请各位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
触发类型改为LB 9000就可以了,键盘只有当触发地址为ON的时候,才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