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i的在线模拟

楼主(2011-02-12):
有人试过在线模拟吗?
现在触摸屏和PLC连接通讯都是正常的,PLC是西门子224XP CN的。

电脑是和HMI连接,还是和PLC连接?
电脑通过USB-PPI线能连接到PLC上,
电脑通过USB也能连接搭配HMI并上下载程序。
如果电脑和HMI连接是串口线连接,如何做线,如何设置?

网友:
在线模拟指电脑直接和PLC连接,然后用EB8000软件在线模拟。如果是西门子200的话,直接用PPI电缆连接电脑和PLC,在电脑中用EB8000软件在线模拟

楼主:
我用的USB-PPI+线连接的PLC,因为同时可以上下载程序。
退出STEP MICROWIN4,再运行在线模拟,但是无法在线模拟。

版本是EB8000V410.

网友:
EB8000软件里面PLC的COM口是否和电脑的PPI使用的COM口一致,因为电脑是RS232,所以PLC的参数也设置成RS232试一下,PPI在线模拟时没有问题的,我们都试过

楼主:
我的USB-PPI+的线是免驱动的,因此在microwin里面就是选择的USB。
是否USB-PPI里面也有虚拟的COM口,一般是COM3吗?

楼主:
还有就是,HMI里面设置的是COM1 485/2W;
现在用USB-PPI+的线,在设置时,HMI好像只能设置本地HMI,
设置PLC时,可以选择COM1 485 2W的链接方式,PLC选择端口0或1,

那现在如何具体设置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9-15 15:12:34编辑过*

网友:
在你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可以看到USB转串口使用的是COM几,如果屏的工程里面选择的是RS232,就可以选择COM1-COM9,在线模拟的时候,这个要根据和电脑里面使用的COM一致

楼主:
我的情况是:HMI里面是COM1, 485 2W, 19200,EVEN,8,1,
连接到PLC的PORT 0;

PLC的PORT 0和1的地址都是2;PLC程序设定PORT 0是19200,PORT 1是9600;
采用的是USB-PPI+的线,是免驱动的那种,原装线,
因此没有USB转虚拟COM口的地址,在MICRO WIN里面选择驱动时,选择的就是USB,而不是COM3或COM4。

如果在EB8000里面设置接口为USB,则无法通信。PLC一直没有响应。

楼主:
是不是为了在线模拟,还需要买个COM口的PPI线?

楼主:
自己顶起来,请回复,是否要另外买一根RS232-PPI的线,USB-PPI的线不能用!!

请wangwen回复此贴,不要跳过!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9-25 8:49:45编辑过*

楼主:
看来无人理睬了,自己去买根232-PPI的线来试验吧。

网友:
您好,和西门子200在线模拟的话是需要使用串口的PPI编程电缆,不能用USB的PPI编程电缆

网友:
以下是引用wangwen 在2010-9-13-16:11:03的发言:
在线模拟指电脑直接和PLC连接,然后用EB8000软件在线模拟。如果是西门子200的话,直接用PPI电缆连接电脑和PLC,在电脑中用EB8000软件在线模拟

这种方式只能用10分钟    现需要电脑接HMI  HMI接PLC的方式    宣传册上都说可以没时间限制

网友:
电脑连HMI    HMI连PLC     穿透成功
要么是电脑上可以显示操作画面     要么只能触摸屏上显示画面
不能电脑和触摸屏同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