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6i与FX1n通讯,报警信息窗口如何自动弹出

楼主(2011-02-12):
本人用6056I与三菱FX1n通讯,在触摸屏做了报警信息对应三菱的M点,但当三菱M点为ON时,触摸屏不能自动弹出报警信息窗口,请各位大哥指点,谢谢!

网友:
估计还是工程的问题,首先离线模拟试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再联机调试,如果不可以的话。可以参考EB8000说明书中元件的使用 报警相关章节
报警信息可以弹出来,但是我要在任何一页页面情况下有报警的情况下能够弹出报警窗口啊!

楼主:
报警信息是可以弹出来,但是我要的是在触摸屏任何一个页面时有报警时能够自动弹出报警信息窗口,请帮忙!

网友:
那你的报警显示元件可以做在四号公共窗口中
完全明白了!辛苦大哥了!

网友:
在四号公共窗口中做个直接窗口就行。

网友(2013-04-10):
放到公共窗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