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6I 内部寄存器详细说明

楼主(2011-02-12):
那位大哥能提供一下6056I里面关于LW RW这些寄存器的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
两者都是字(Word)地址类型:
LW: Local Memory Words,范围0~9999;
RW: Retentive Memory Words,用来存储配方资料,关机后会将数据保存在机器上。
系统保留暂存器请参考EB8000软件---图库---地址标签库---系统寄存器
谢谢!

网友:
有没有祥细说明啊
?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