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仪表modbus通讯,通讯时间间隔

楼主(2011-02-12):
刚接触Weinview, 用MT506和温控仪表做了下通讯测试。
用Modbus 485协议,用串口调试助手和RS232/485通讯模块,监控HMI和仪表的通讯数据。

放了一个数据显示元件,显示正确,串口调试助手观察到的数据是这样的。
a-HMI读信息,b-仪表返回信息,c-HMI读信息,d-超时;
a, b, c, d;
...

仪表反应速度慢,我的分析是,b完成后,c和b时间间隔太短,仪表没正确接收到c信号,因此没返回,以至于产生了d。

我的问题是,能不能控制,b和c的时间间隔,即HMI发送数据

网友:
可以修改MODBUS通信参数,修改通信延时这个参数,即屏访问一次仪表后,延时这么多时间,然后再访问,可以将这个参数由小调大,观察那个值最合适,一般和仪表通信时,都是调通信延时这个参数的

楼主:
原来用的EB5000,
装了EB8000后,在通讯口设置里有超时、通讯延时、ACK讯号延迟 选项。

EB8000不支持我现在的屏,
买了屏再试了,
相信没问题。

谢谢楼上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