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0i

楼主(2011-02-12):
请教各位大哥,mt6050i 跟FP0R连接,在线仿真可以,但连接时显示 PLC 没响应,另外,显示的系统时间对不上现在的日期.何解?急!

网友:
在线模拟可以,说明软件设置没有问题,那就检查屏和外设的连线,屏COM1口的RS232引脚定义和电脑的一样,先检查下接线。MT6050型号的屏内部没有时钟,所以联机的时候时间会显示不正确,模拟的时候,使用的是电脑的时钟,建议使用PLC的时钟。其他型号的屏比如MT6056,MT6070都是有内部时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