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H设定和显示S7-300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MT6100IH,可操作PLC S7-300的数据类型中,
不知道该怎么理解,DBN,DBDN,DBN_string.
实际应用的时候我同时显示,DB1.DBW2,DB1.DBW4,..
然后在模拟的时候,修改其中一个,其余的也同时改变,显示一样的数据,
请问是什么原因,看了PLC的连接手册,好象没有说到这个数据类型、
而S300里面的数据类型也没有这样的说法

网友:
参考easy address viewer里面有屏的地址和PLC地址的对应关系,使用到浮点数或者32位数据的时候必须要用DBDN

楼主:
以下是引用wangwen 在2010-9-19-11:12:03的发言:
参考easy address viewer里面有屏的地址和PLC地址的对应关系,使用到浮点数或者32位数据的时候必须要用DBDN

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easy address viewer???

网友:
进入EB8000安装文件夹下,即可找到EasyAddressViewer.exe

网友(2014-04-12):
我怎么没找到呀?请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