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iH与三菱FX1N做一屏多机

楼主(2011-02-12):
请问用一台6070iH与两台FX1N做一屏多机要怎么设置 需要哪些硬件 还有怎么接线  还有就是用RS485-2W的模式通讯时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两种方法,COM1的RS485 4W接一台,COM2或者COM3接第二台,不过第二台要加个RS485或者RS232的BD块连接

网友:
两种方法,COM1的RS485 4W接一台,COM2或者COM3接第二台,不过第二台要加个RS485或者RS232的BD块连接;第二种方法就是两天PLC都添加BD块,与屏连接

楼主:
清楚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