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ih打印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请问6070ih能否使用usb打印机实现自定义打印?例如把两个或三个画面同时打印到一张A4纸上

网友:
可以接USB接口的打印机,不过必须是我们屏支持的打印机型号,比如HP的,打印的话,是按照窗口为单位打印的,三个窗口的话,只能打印到三张纸上面,如果想打印到一张纸上,除非将三个窗口做在同一个窗口中打印

网友(2015-05-19):
怎么竖向吧A4纸打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