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

楼主(2011-02-12):
下面的两条宏指令:
short a=0
setdata(a,"Local HMI",LW,0,10)
执行结果LW0-9被清零。而下面
short a[10]
FILL(a[0],0,10)
setdata(a[0],"Local HMI",LW,0,10)
它们执行后的结果是相同的。
应该用那一条更好?

网友:
用MT6070I与派克伺服通讯,点击画面上的一个“位按钮”时,通讯就中断,不知为什么?

网友:
两种方式实现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不过第一种方式要改一下,short a[10],setdata(a[0],"Local HMI",LW,0,10)

楼主:
以下是引用wangwen 在2010-9-29-16:02:50的发言:
两种方式实现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不过第一种方式要改一下,short a[10],setdata(a[0],"Local HMI",LW,0,10)
可是你没有对变量a[10]赋值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