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连接在同一com口上的多台相同仪表的资料取样问题

楼主(2011-02-12):
请教连接在同一com口上的多台相同仪表,采用modbus通讯,资料取样应该怎样设置,能够实现在趋势图和历史数据曲线上显示?谢谢!

网友:
您这样的连接方式,是采用分站号的方式来寻址的,就是您的仪表要可以设置不同的站号,然后采用站号#地址的方式实现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