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要在MT070I上的一个数字输入元件上设一个密码,请教什么做

网友:
在EB8000软件中找到:编辑-系统参数设置-用户密码,设置好用户名和密码,在主画面设置两个数值输入元件,地址分别为:LW9219(用户名),LW9220(密码)。
制作一个切换基本窗口功能元件,在新建一个用户可操作的窗口,还可以再做一个LB9150的位状态设置元件用于用户登出。

网友:
你如果想点下元件就弹出密码输入框,需要做个宏指令

楼主:
请问什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