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V421软件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在威纶通网站下载了EB8000V编程软件,按装好,运行软件时,提示Easybuider8000.exe-应用程序错误,是什么原因呀,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您在安装软件的时候有没有开启杀毒软件或是防火墙之类的软件,有的话您把EB8000软件卸了,重新安装,安装的时候不要开启这类软件。
我已经关了杀毒软件和防火墙了,还是那样,现在重新下载了EB8000V430的软件,安装后运行还是一样,出现应用程序出错

网友:
我的系统是win7,装好EB8000,运行easybuilder8000时,画面一闪就没了,但它进程还在就是没画面,不知为什么?杀毒软件是微软自家的SE,实时监控已关闭。(已解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2-4 10:06:17编辑过*

网友:
我的也是出现楼上这个情况,WIN7 32位系统。  还是下载的4.3版本

    不知楼上是怎么解决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2-7 10:35:31编辑过*

网友:
情况同楼上的楼上

不知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win7不能用最新版,用老一点的版本

网友:
以下是引用zwf470 在2011-1-23-19:01:46的发言:
情况同楼上的楼上

不知怎么解决的呀

建议下载最新的V 434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