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定时跳转画面?

楼主(2011-02-12):
各位大侠,怎么样实现定时跳转画面?  我想用PLC定时器 输出M,触发画面。

pengyulin2006@163.com

网友:
如果是基本窗口,可以用间接窗口,用M作为间接窗口触发寄存器的开关信号;如果是弹出窗口,也可以用M作为直接窗口的触发信号

楼主:
我是用plc定时器做,不会用宏指令。
悲剧滴是直接窗口,只能大跳小,反之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