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100i跟单片机通讯的问题,急!

楼主(2011-02-12):
屏跟单片机通讯时,在EB8000中的系统参数->设备列表中新增设备,应选择的PLC类型是modbus rtu 还是 free protocol?
手册上说OUTPORT INPORT函数只支持free protocol型,由于刚上手,很多还不明白,
如果选择modbus rtu型,怎么向单片机发送数据呢,还是说只能使用free protocol?
功能主要是将屏上的十几个设置值传到单片机,还有就是从单片机接收数据,将其显示,
望高手指教,如果有通讯的实例,请发至:dyj9145@126.com,谢谢啦。。

网友:
你好!MT6100i和单片机通讯,新增类型是MODBUS RTU,COM口里面的部分参数需要设置和单片机的一致,接口类型可以自己设置,也可以是默认,预设站号默认是1。我们的网站上有相关的范例程序的,发一封到你邮箱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现在需要完成的功能和楼主类似,不过通过在触摸屏端进行设置,将设置信息通过串口传到PC机,然后再触摸屏端可以通过串口读取PC上的数据。
   多谢指教!
   我的邮箱是owen_2001_86@sina.com
     QQ:75882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