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MT6070IH上播放录像?

楼主(2011-02-12):
怎么在MT6070IH上播放录像?比如说触发某个条件后,屏自动播放一段录像片断?

网友:
在MT6070i机器上是无法播放视频的。
需要播放视频功能的话,只能用MT8000X系列的屏,价格在1W左右
这种类型的屏,在软件上点“元件”-“媒体播放器”是可以用的,其他类型则为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