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和MT6070IH无法实现穿透功能,有详细操作步

楼主(2011-02-12):
一、        硬件配置:
1、        PLC:FX1N-24MR
2、        HMI:MT6070IH 2WV
3、        PC:HP V3000笔记本
二、        EB8000:
1、        软件版本号:EB8000 V4.20
2、        屏画面:威纶官网下载的“D14.串口穿透通讯示例”
3、        EB8000系统参数里,设备列表项,新增了本机PLC1,选择FX0N/FX2,接口类型RS485 4W,COM1,9600, E, 7,1,其它默认;
4、        电脑RS232C端口地址是COM1,9600, E, 7,1;
5、        连接线:HMI和PLC连

楼主:
威纶技术服务部吴工你好,实物照片已发到你邮箱,请帮忙看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MT6070IH无法实现穿透功能, 楼主我都试过点击读取HMI点击开始穿透通讯,出现“Fail!!”报警。无法实现穿透功能!

楼主:
至今无法解决

网友:
我用西门子200的PLC也试了一下午
直接模拟即PLC和PC连接  没问题  能用10分钟
通过MT6070IH 不能在线模拟   跟楼主的大概情况一致  明天再试下看

网友:
能通讯上,但例子上少东西。自己添加上就行。若有疑问可发至wangdongyis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