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初始画面上添加时间,日期,星期显示,

楼主(2011-02-12):
小弟公司初用些触模屏,请问怎么在初始画面显示 当前时间,日期,星期信息啊,客户有些要求啊,小弟求那位好心的大哥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以下是引用lichunrong 在2010-11-11-17:13:48的发言:
小弟公司初用些触模屏,请问怎么在初始画面显示 当前时间,日期,星期信息啊,客户有些要求啊,小弟求那位好心的大哥给指点一下,谢谢!

放一个数值元件---PLC名称:LOCAL HMI---勾选 系统寄存器---设备类型中就会显示系统保留地址,其中有日期的地址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