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6070iH一机双屏通讯一段时间出故障[求助]

楼主(2011-02-12):
请站友和威纶工程师帮忙

PLC MPI连接 1号6070iH的COM1(485 2W)
1号6070iH的COM3(485 2W)连接2号6070iH的COM1(485 2W)

1号用的是master-slaver方式设置,2号机直接读取远端PLC

1号机对PLC的通讯没有问题
2号机通讯一段时间(或短或长),出现死机现象,程序不能正常响应,6070iH屏左上角com指示灯停止闪烁(通讯正常时会红灯闪烁)。

感觉不很稳定,请教可以如何解决

请威纶工程师给发个一机双屏例程吧 chen_lj@163

网友:
以下是引用solmyr 在2010-11-11-22:04:58的发言:
请站友和威纶工程师帮忙

PLC MPI连接 1号6070iH的COM1(485 2W)
1号6070iH的COM3(485 2W)连接2号6070iH的COM1(485 2W)

1号用的是master-slaver方式设置,2号机直接读取远端PLC

1号机对PLC的通讯没有问题
2号机通讯一段时间(或短或长),出现死机现象,程序不能正常响应,6070iH屏左上角com指示灯停止闪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