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6050i 密码问题

楼主(2011-02-12):
在画面中一个跳页按扭,用户点击时需要跳出密码输入画面,密码正确跳转到指定画面,错误则提示密码错误,我应怎么设置?

网友:
如果想要实现您咨询的功能,您可以使用宏指令对密码是否输入正确进行判断实现。

网友(2011-03-23):
还是用PL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