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连接问题。。。

楼主(2011-02-12):
手册上说如果未通讯上,会自动弹出5号窗口,为啥我的不行呢?急,大家帮帮忙啊。。。不然无法提示用户是否连接正常。。。希望有热心人解答,谢谢。。。

网友:
新建一个简单的程序可以吗
如果只是你自己的,那么会是,禁用了PLC NO RESPONSE
有个系统寄存器可以控制

网友:
你好!你可以看看你是不是设置了LB11960的位状态元件,如果有的话,可以把它去掉。没有的话,可以新增一个LB11960位状态元件,设为Off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