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2-12):
我用一个触摸屏与两台PLC联机,因为通讯已经被变频器占用,我想用触摸屏的宏指令来作为两台PLC之间的数据传递(几个字的数据),用GetData和SetData函数。不知这样做有无风险?

网友:
以下是引用syl510129 在2010-11-17-12:25:24的发言:
我用一个触摸屏与两台PLC联机,因为通讯已经被变频器占用,我想用触摸屏的宏指令来作为两台PLC之间的数据传递(几个字的数据),用GetData和SetData函数。不知这样做有无风险?

可以。